程序求教

楼主(2007-08-17):
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现有两台电机,M1运转10s,停止5s.M2与M1正好相反,既
M1停止,M2运行.M1运行,M2停止,如此往复循环,直至按下停车按钮.
LD X0                             LD M0
OR M0                             ANI T0
ANI X1                            OUT Y0
OUT M0
                                  LD M0
LD M0                             ANI YO
ANI T1                            OUT Y1
OUT T0
K 100

LD T0
OUT T1
K 50

网友A: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M0                                                        ani t3
OUT T0
K 100
ld t0
ani t1

or y0
out y0
out T1
K 50
 ld t1
or m1
out m1
ld m1
out t2
K100
ld t2
or y1
ani t3
out y1
out t3
k50

网友A:
还有可以用移位来做

楼主:
谢谢触目惊心,感觉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再细看看

网友B:
  触目惊心的  程序是错的!
黑夜的程序要求是达到了  可是不太合理 存在一些隐患

网友A:
我知道...我只是跟他的思路去写了..  ~~~~可以达到他的意思..

网友A:
我从新给一次给你..我模拟过的了..这个可以的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T3
MPS
ANI T0
OUT M1
MPP
OUT TO K100
AND T0
OUT T1 K50
LD T1
MPS
ANI T2
OUT M3
MPP
OUT T2 K100
AND T2
OUT T3 K50
LD M1
OUT Y0
LD M2
OUT Y1
END

网友A:
再给你写了个移位的..模拟过的了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m101
out m100
ld t1
or t3
sftlp m100 m100 k2 k1
ld m100
mps
ani t0
out m1
mpp
out t0 k100
ld t0
out t1 k50
ld m101
mps
ani t2
out m2
mpp
out t2 k100
ld t2
out t3 k50
end

网友A: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m101
out m100
ld t1
or t3
sftlp m100 m100 k2 k1
ld m100
mps
ani t0
out m1
mpp
out t0 k100
ld t0
out t1 k50
ld m101
mps
ani t2
out m2
mpp
out t2 k100
ld t2
out t3 k50
ld m1
out y0
ld m2
out y1
end

网友B:
我从新给一次给你..我模拟过的了..这个可以的
LD X0
OR M0
......
......

 这个还是错的!!

网友A:
你去试一下...

网友A:
不要张口说白吧

网友A:
不要张口说白话

网友A:
你认为那不行..你说出来啊...要不你编写一个啊..奶奶的..

网友B:
做人要厚道嘛?

网友A:
什么是厚道?不知那错..那你说撒啊...还说那错..那错..
    你有技术编出个发来了大家看看..你的是怎么的?

网友B:
就先不说你别的  看看
MPP
OUT TO K100
AND T0
OUT T1 K50

。。。

网友A:
不和你说..你都不懂

网友A: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m101
out m100
ld t1
or t3
sftlp m100 m100 k2 k1
ld m8002 zrst m100 m102
ld m100
mps
ani t0
out m1
mpp
out t0 k100
ld t0
out t1 k50
ld m101
mps
ani t2
out m2
mpp
out t2 k100
ld t2
out t3 k50
ld m1
out y0
ld m2
out y1
end

网友B:
哎,虽然很忙 可也没办法怎么都得抽点时间出来了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MPS
Ani T0
Out M1
MRD
Ani T1
Out T0 K100
Ld t0
MPP
Ani T1
OUT M2
MPP
Out K50
LD M1
OUT Y0
LD M2
OUT Y1

又不是什么复杂东西 别弄得像什么。。脚

网友A:
滚一边去~~~

网友B:
。。。。。。。。。。。。。。。
都是为了爱好~~  没必要  兄弟!!

网友A:
我好讨厌你这种假猩猩..

网友A:
我都用软件做出来..模拟过..没问题..编译过来才发上去..你说你还有更好的可以发上来`~~

楼主:
没必要吵

网友A:
可以实现的话..帮我回顶几下`~~

网友C:
我是新手,也是来学习的,试着做了一下,也不知对不对.错了大家也不要见怪.

网友B:
触目惊心 的程序还没改过来啊?? 错的要误导人的

网友A:
你个白疾....懒得里你...

网友A:
我是以为他启动第一台运行了10S.再停5S.然后再到第二台再转10S.停5S.然后再循环...

网友B:
 你这个浑蛋  当老子不会骂人啊
像你一点都不知道谦虚的人 做什么技术啊
滚回家带孩子吧你

网友B:
 你这个浑蛋  当老子不会骂人啊
像你这样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虚心的人 做什么技术啊
滚回家带孩子吧你

网友B:
 你这个浑蛋  但老子不会骂人啊
像你一点都不知道谦虚的人 做什么技术啊
滚回家带孩子吧你

网友A:
带你妈的B...老子咋了..你奶奶的腔..你这么叼..也没见你发上过这些..草你大婕妈...

网友A:
你妈的B..老子..来给你发东西,,,你这几吧算什么啊..你奶的B..就会在这乱放屁..

网友A:
老子要是理家孩子也没跟你这几吧撒事..你妈的B..你孔撒啊///

网友A:
老子做什么技术跟你差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