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断相的问题,那位高手告诉我。

楼主(2007-08-17):
  三相电机断一相时,其他两相的电流的电流会升高多少呢?电机会烧坏吗?谁能告诉我。

网友A:
肯定烧坏,至于其他两相电流升高,那要看电机绕组的具体接法。

网友B:
这根控制方式和电机功率及电机型号有关系,而且与工作时间有关.

楼主:
星形的和三角形的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C:
具体我忘了,建议买本《电工口诀》看看,那里边有这方面的知识。用得着时可以看一下。

网友D:
电机很快就烧坏.

网友E:
不是绝对的,如果电机负荷在70%以下,用很久都不会烧的,只要不停机,运行一段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b]

网友F:
电机星形接法缺相烧两匝,三角形接法缺相烧一匝.

网友G:
这就是电动机的单相运行,空载时可以转动,负载大了就转不动了,且发热严重,很快会烧。

网友H:
好像是1.732倍,

网友I:
  轻载短时间运行不会烧毁,

网友J:
短相使其三 相电流不平衡中和不了/导致未段相的电流 急剧增加
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K:
我厂一台1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主接触器缺一相,启动不了。

网友L:
不出五分钟一定烧

网友M:
 轻载短时间运行不会烧毁,时间一长,肯定得坏掉

网友N:
看负载,看保护

网友O:
这样子肯定是会烧坏的.

网友P:
ww2,我的电机空载少了一相,很快就冒烟了,怎么回事

网友Q:
          什么事都不是一定的.你们也不是在全面的看,不是有位同志说把接地线接在接线柱上.把电线接在地线上还用了一年.不是有人说电机上有电还要用呢?
   他说是22KW的风机.

网友R:
不一定烧坏,具体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S:
看负载多大
空载不会损坏
重载肯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