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特殊模块

楼主(2007-08-17):
请问,三菱特殊模块占用输入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就好比是过去的强盗霸占人家老婆一样了??????
:)))))))))))))))))))))))

网友B:
人家软件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C: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

网友D:
数字量模块占用I/O这很好理解,本来如此;模拟量等模块实际上8位或者12位精度进行控制,也就是占有1个字节的通道,所以就占用输入输出点了,最后还要注意最大的允许电流值,这个才是模块允许用几块的最终决定因素。
更多详情:www.jxhexin.com.cn

网友E:
模拟量模块占用的输入点,主要是诊断此模块的一些信息,比如故障、运行、停止等

网友E:
补充:上面所述仅限三菱模块,其他PLC不太一样

网友F: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