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设定值与测量值写反了会怎么样?

楼主(2007-08-17):
PID指令的格式是这样子的;
 PID    D28(设定值) d128(测量值) D228(参数组) d1228(输出值)
如果我MOV一个H20到D229,也就是定义此条PID运算为正动作.

但我在实际用的时候将指令写为:
 PID    D128(测量值) d28(设定值) D228(参数组) d1228(输出值)
同样MOV一个H20到D229,也就是定义此条PID运算同样为正动作.

请教各位高手,这两组PID运算的输出值将会有什么不同???这两种运算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人回答呀???是看不懂还是??顶上去~~~~~~~~~

网友A:
研究这个有什么用.
记得有一个急转弯题:你上街身份证丢了怎么办?
有人说报警.有人说挂失.有人说卡啊折啊什么什么的都有.
其实答案是:检起来不就是了.还用劳师动众. 难怪没有人顶你.

网友B:
楼上!高

道。。。

网友(2007-10-19):
输出值老是为0 是什么问题啊,也达到设定值,也没有出错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