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问题,我这样的连接方法可以吗?

楼主(2007-08-18):
我将FX1N-60MR的编程口与weinview-威纶通连接,然后在FX1N-60MR上增加一块FX1N-232-BD9用于和GX-Developer通信,不知道这样可以吗?????还有电脑和FX1N-232-BD9通信接线是:2--3,3--2,5--5吗??

网友A:
没这样用过,你为什么不把编程口和电脑连接,把232-BD9模块和维纶通连接那!

网友B:
可以
线的做法好像不对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能否将接线方法传授一下呢???
-----------------------------------------------------------
------------------
 没这样用过,你为什么不把编程口和电脑连接,把232-BD9模块和维纶通连接那!
----------------------------------------------------------------------------
我的考虑是在调式结束后卸下232-BD就不需要更改程序就可以让PLC正常工作了。我的这个232-BD是不安装在PLC上的。在这里只是起到和电脑上的编程软件通信作用。

网友A:
PLC的编程口是RS422,你必须把维纶通的RS232接口转换到RS422接口才能连接到PLC编程口.

至于用232-BD9作为编程口,你可以试试,做个电缆,给PLC上个电就可以试验了.

网友B:
楼上的 别在那里乱说了
转接什么?

网友C:
对阿 不用转接,但注意威伦与PLC的连接线不是PLC的编程线
不同的 不能弄混

网友A:
我没有这样用过,这只是我的分析,RS232和RS422电平都不一样,怎么能直接连接那,你们说不需要转接,说个理由啊!你只说不需要转接也不能帮助楼主解决问题.

楼主:
我的维纶通和PLC连接是用维纶通附带的的一条电缆。增加的232-BD9作为编程口来使用,但不知道此编程接口线给如何制作呢?

网友B:
这么多天了 线还没做好????

网友D:
答案没有了??

楼主:
哈哈!!!没有答案不敢试!我现在调式的时候是来回插拔通信线了。

网友E:
没有问题,我现在是增加一块RS422板,这样就和编程口一样用了,也不用特别做通迅线,原有的PC-PLC通讯线就可以.不过用232-BD9应该也可以,不过除了这三条线之外,由于PLC软件采用通知方式进行通信,还必须将握手信号连接.7-8,8-7,或者直接短接.另外232-BD9的引脚定义不知与PC机是否一样,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