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5 R I/O通讯故障讨论............

楼主(2007-08-18):
我有一个PLC-5系列的处理器,其连接有6-8个R I/O,最近有一个R IO出现了两次适配器通讯故障(适配器上的Adapter灯"红"闪)的问题(无规律地发生),另一个R IO 出现了三次同样适配器通讯故障的问题,都是隔两周发生,且都是星期五的16:50左右.
    当以上故障发生时,对R IO 适配器断电后重新上电可以恢复运行,请问会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它不要再发生吗?有可能的原因什么呢?如何下手去检查和修复这种故障呢?谢谢!

备注:
    在此之前其中一个R IO PV老是出现208(意思是:Write to logic controller failed)的故障,只要按随便按一下PV的任何键就可以了,之后又会出现. 在R IO出现故障前这个处理器的程序做过比较大的改动,改动的程序都是控制出现两次R IO故障的那个R IO机架,那个有规律地出现了三次的机架程序没有改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