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A74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18):
我要实现触摸屏设置频率控制变频器,我用的是台达触摸屏6600与三菱变频器A740,能否实现通讯??要是可以的话,麻烦问一下通讯怎么设置???还有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线怎么做??有没有用过的高手指导一下.....在此谢过了!!!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比较着急,急需高手的帮助,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高手都哪里去了??希望高手看到回复两句  谢了!!

网友A:
看你写的人机型号,用的不是台达人机,这个问题你可能需要去问一下罗升了

网友B:
A740提供的是485接口,協義是MODBUS的,如果你的人機支持該型號的變頻就好說,不支持的話通迅只能靠PLC來完成了

网友C(2007-09-18):
应该可以,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通讯地址,

网友D:
估计做的话 比较麻烦

网友E(2007-12-06):
最近手上好几单这样的事呢,因为之前用DOP系列与VFD-L进行过通讯,因为它们是一家的产品,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现在却不一样了,手上的几单有:三菱的、海利普、日业、米兰的变频器,头都要搞大了!,有很多变频器说是支持MODBUS RTU,但是他们用的协议是自己的协议或者是自由协议,而我公司是用的标准协议(因为项目是不用PLC的),我们试想过:是不是可以通过编辑DOP的软件使各变频器与其通讯,有没有哪位前辈已成功做过此方面的项目,烦请各位前辈多指点指点,再此谢过了!!!!!!!!

网友A:
通过人机的宏指令,可以实现和各种品牌的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F:
人机界面技术讨论群49642947
1.主要讨论人机界面和电脑,单片机,工控机,温控器,称重控制器,伺服,变频器及自由口等直接通讯问题

2.多屏多机以及多屏多机数据共享解决方案,一屏多机,多屏多机解决方案

可以进这个群看看。

网友G:
如果变频器确实是标准MODBUS协议,HITECH(海泰克为天津罗升销售产品),就可以与之直接通讯,选择MODBUS协议即可,把状态区\控制区地址删掉!

网友H:
你可以用MODBUS协议写一下 ,可以通讯和数据交换的

网友I:
PWS6600与三菱变频器A740能通讯,在触摸屏用宏指令,可以实现和各种品牌的变频器的通讯,我就多次做过触摸屏与变频器和温控仪的通讯控制.如有需要请发信到keye.nce@163.com

网友J(2009-03-21):
您好,我是一个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初学者,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我们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要用到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组态 .

网友J:
您好,我是一个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初学者,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我们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要用到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组态 .

EM maizhif@126.com

网友K(2010-07-02):
大家好,请问EVIEW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怎么弄?谢谢!

网友K:
大家好,请问EVIEW触摸屏怎么与三菱变频器通信啊,地址是?谢谢!jiangqinxu@yahoo.com.cn

网友L:
台达的屏支持422和485通信,接线图可移动啊台达网站下,把三菱的写入地址搞正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M(2011-05-26):
通过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通信,通信后就怎么通过触摸屏修改变频器参数,有知道三菱变频器(FR-D700)请帮帮忙?

网友M:
通过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通信,通信后就怎么通过触摸屏修改变频器参数,有知道三菱变频器(FR-D700)请帮帮忙?jqx113@163.com

网友N(2011-12-27):
我要做个台达触摸屏与三菱A700变频器通讯,读写频率等参数,求宏指令,谢谢?ji_darong@126.com

网友O(2014-08-26):
引用 网友E:
最近手上好几单这样的事呢,因为之前用DOP系列与VFD...

 前辈,这个问题搞定几年了吧,我现在才遇到这个问题,能说说是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要做个台达触摸屏与三菱A700变频器通讯,读写频率等...

 这个需要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