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利时MACS量程修改方法

楼主(2007-08-18):
请教:
  和利时MACS系统怎么修改量程啊?
  我把数据库里的量程和报警值修改了,并下装。但在显示中却没有变,我应怎么做让它们对应起来呢?
  (我才接触和利时的控制系统,以前用的FOXBORO的I/A系统,现在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区别,思路一时还改不过来。)
  谢谢。

网友A:
按照下面的步骤试一试:
1、从Conmark的资源中的Global_Variable中找到要修改的变量名,然后改变其量程的上限值(MU)或下限值(MD),在输入要更改的新值后,保存。点击“工程”,在其下拉菜单中点击“编译”。然后,点击“在线”,在其下拉菜单中点击“登录”,在全局变量中找到前面修改的变量名,它的前面有一个十字方框标志,点击该标志打开变量,然后双击MU或MD分别修改数值,之后,按F7键确认修改,使数值变成红色,最后关闭即可。
2、在Facview中双击“标签”,在标签变量中找到前面修改的变量名,修改其量程,点击“替代”按钮,之后点击“文件”,在其下拉菜单中点击“编译”,点击“运行”。
3、修改完毕。
报警值的修改也一样。

楼主:
谢谢N-DCS,前两天大修的时候,我按你说的改完了,现在一切正常。(不过,facview的改动有点区别,没有标签项,重新下载了服务器)
我还有点疑问,登陆后的修改不是强制了吗,退出主控后提示是否解除强制?如解除,这一步不是没有用吗?

网友B:
在底层你改了量程登录下装后,可以按F7强制,也可以按CTRL+F7输入。强制后退出时会提示你要不要释放强制,释放即可。因为 解除强制后它再次调用内存里的量程数值时已经是你更改后的值了。按CTRL+F7不会提示释放强制。
在停车状态可以全下装,全下装不需要再强制或者输入值,新值直接参加运算。

网友C(2008-04-26):
顶 真是高手 完全正确

网友D(2008-10-04):
1楼说的很对。。。。。

网友E:
这是基本的工作了,这也是和利时的问题了,该了数据库并下装重新生成了控制文件,而且也重新登陆主控(无扰下装)后,你还得强制修改量程。。。。。

网友F:
学以致用,科学是生产力源程序!

网友G:
在facview中就可以修改,在变量标签里面,自己试试吧

网友H(2008-11-20):
这种该法正常开车还是少试为妙!下载死机问题就大了!建议只该facview中的标签变量,且只改显示量程,原始量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