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150L 0.82ΩK 是充電電阻嗎??

楼主(2007-08-18):
变频器组件坏了PN150L 0.82ΩK ,此组件是充电电阻吗?请问到何处购买

网友A:
是否是并于接触器两端?

楼主:
您好!是接在接触器的两端的。能找到吗?

网友B:
你这种是否铝壳电阻器?应该是有卖的了。

网友C:
150W,0.82Ω铝壳电阻,要定做的,是起动电阻

网友A:
能说一下变频器的品牌及功率吗?

楼主(2007-09-21):
变频器型号:TOYODENKI VF61V

楼主:
您好!
大功率的体积大了,安装上有问题?

楼主:
您有好的提议吗?麻烦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