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的应用

楼主(2007-08-18):
使用downloadchange  是否有次数限制?到了次数如何处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没有限制吧,没碰到过有限制的。

网友B:
经常使用downloadchange会出现堵塞现象,是由于在线组态在PLC内存中留下太多垃圾,或在线修改时被删除的变量或FBD等没有释放内存,造成downloadchange下载空间不够,重新进行Download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9-25):
今天在现场碰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解决,在SFC块中调用一个与门,两个开关量输入,两个输入信号都为0,但输出却为1,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to  不耻
   你用的什么软件?
把图贴上来

网友D:
是不是下载的程序曾经有强制的点

网友E:
应该没有,没遇见过

网友F:
是不是输出使用了重复地址?程序其它地方已经给赋值为1了。查一下地址使用情况

网友F:
to新手不耻下问:
 是不是输出使用了重复地址?程序其它地方已经给赋值为1了。查一下地址使用情况

网友F:
没有具体的次数限制,但downloadchange多了后,会出现程序碎片。程序碎片多到一定程序后,再downloadchange就会报错,就下装不下去,程序会不等,此时须全新下装一下。

网友G:
你最好在工程调试结束时,将程序重新下载一次

网友H:
to 不耻查看下是否使用了使能,或者看下是否哪个地方对它强制了!
to 无名 concept 下装改变没有次数限制,可能是你改变了如系统配置或通信设置,改变这些后就不允许下装改变,必须要从新下载程序了 应该会停机

网友I:
to新手不耻下问:
   本菜鸟也遇到类似问题,原因后查明为逻辑中用到的变量数据类型与MBE驱动中定义的数据类型不相符,奇怪的是工程投运很长时间之后才出现这样运算错误问题,之前运算都正常,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J(2007-11-16):
遇到同样问题,收藏。

网友K(2008-01-08):
应该没有,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