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T RESPONDING(02:FE):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18):
我公司用的是pro-face与FX_2N的PLC组成的系统。

GP显示器显示:PLC NOT RESPONDING(02:FE)

初步分析:plc内部程序混乱,GP显示器与PLC的连线故障。更换PLC故障依旧,更换

GP显示器与PLC连线,故障排除。

网友A(2015-11-26):
您好!我的中央空调控制器与显示器链接不上,显示PLC NOT RESPONDING(02:FE)检查GP显示器与PLC连线(三根)全部导通没有断线现象,就是GP与PLC通讯建立不起来通讯模式,GP左上角和右上角不显示年月日,正常情况下,开机30秒左右自动联机左右上角显示年月日  和时间,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