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会转慢吗?

楼主(2007-08-18):
我们厂的功率因数以前到0.92 现在到0.96了,总进线的电表会比0.92时慢转吗?
我们领导说会慢转,我说不会,

网友A:
学习中。好象不能吧。

网友B:
总的功耗不会有多大变化,电压高了,电流低了.功率不变.如果提高多了,还增加功耗呀!你看看电容柜几十A的电流就知道了;我们厂就0.9/合乎规定即可/.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楼主:
听不明白,你们说的?

网友C:
功率因数的概念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功率因数的高低只是表明你的用电负荷是否经济?

网友D:
如果你不倒送无功的话,那么还会有奖励的.前提是的功率因数在0.9以上!

网友E:
功率因数与功率是两个概念,所以功率因数是0.96并不意为着用电流小,而是可以向电网回送电,你要真想让表走慢,只能三相缺一相,但这是违法的。

网友F(2007-09-18):
缺一相用电就可以啊

网友G:
家里的 火线进 出处连一根线让一部分电量进电表

楼主(2007-10-21):
工厂是不能这们做的,对不对,

网友H:
功率因数在0.9以下会被罚款
功率因数在0.9以上可能有奖励
提高功率因数对有功电度表(工厂常用的)无影响,转慢是不可能的.

顺便说一下,电容柜虽然有电流但没有增加功耗,看一下电容投入前后,总电流表的变化就清楚了,投入电容后,总电流是变小的,不要误导别人哈

楼主:
顺便说一下,电容柜虽然有电流但没有增加功耗,看一下电容投入前后,总电流表的变化就清楚了,投入电容后,""""总电流是变小的""""""""""
总电流变小,那么有功功率不就小了吗?

楼主:
刚才说错了,是有功电度少了,

网友I:
 “功率因数以前到0.92 现在到0.96了,总进线的电表会比0.92时慢转吗?”

1、功率因数以前到0.92 现在到0.96了,视在功率降低了;
2、功率因数以前到0.92 现在到0.96了,视在功率降低了,有功功率没有变;
3、所以,有功电度表不会变慢。

网友J:
如果你的表是装在设备进线端,确实不会.

网友J:
如果总电房至设备有两三百米的线路,就地安装电容把功率因数从0.92补偿到0.96,总电房的电表肯定会较慢!线损+使用设备功率=总功率,电容补偿后电流减小线损也随着减少,即总需求功率也会减少!因而电表转慢.

网友K:
功率因数补偿的作用:
1,提高功率因数
2,提高设备利用率
3,有功表的转速与功率因数无关

网友L:
会的,我们公司的电表,我仔细看了,你不相信,不投电容看看,然后在投上看看,就看你们公司用电是不是大户~

网友M:
我们公司月电费在一百万左右,平均电价0.64元,功率因数0.98左右.
不知各位你们那电价多高?

网友I:
就地安装电容把功率因数从0.92补偿到0.96,电容补偿后电流减小线损也随着减少,即总需求功率也会减少!因而电表转慢.

网友N:
要想转慢点,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互感器的变比加大,比如200/5 TO 300/5,但是违法的,还是不要干的好。

网友J:
单就计量使用一定有功功率设备的电度表的转速来讲,确与功率因数无关!但请不要忘记:提高了功率因数,就提高了电源设备利用率,也就是减少了电源设备(线路)的负荷电流,必然就减少电源设备(线路)的损耗(电容也耗电,但与其正确使用效益相比,可以忽略);减少了电源设备的损耗,那总功率也就减少了.当然,使用设备的需求功率不会减少,减少的只是为使用设备而供电的损耗(线损)!这就是供电局为什么会在用户提高功率因数给于奖励的原因之一.从楼主所提问题分析:电度表必然转慢(节电了),除非他的电容器是装在计量电度表前的!

网友O:
功率因数提高一些当然会降低损耗线路,线路损耗低了就是有功电度的降低,再说了p=U*I*COS& cos提高了,在相同的电流和电压下有功也提高了。

网友P:
和电表的转速有什么关系

楼主:
看来看去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Q:
怎么会呢?多向电工九段学习,打牢基础!
http://chenchuai.zj.com/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要吃饭的电工在 2007-10-29 19:48:00 发表的内容:
  看来看去我还是不明白,
--------------------------------------------------------------------------------------------
嘿嘿,我再形象一点,画一个直角坐标系
横轴上从原点向正方向画一线段,长度40,表示有功电流大小是40
纵轴上从原点向正方向画一线段,长度30,表示无功电流大小是30
总电流就是这两个电流的矢量和,几何上就是以上面两个线段为直角边的直角三角形的对角线

网友H:
怎么没发全,接上面

经勾股定理计算这个线段长度为50,即表示总电流大小是50

补偿电容后,只是减小了30(无功电流),从而减小了50(总电流),但是40(有功电流)始终不变,所以不变慢的

网友R:
电表会比原来转多一点..

网友J: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7-10-30 21:54:00 发表的内容:
  怎么没发全,接上面

经勾股定理计算这个线段长度为50,即表示总电流大小是50

补偿电容后,…
--------------------------------------------------------------------------------------------
就单一设备说,你讲的无错,但却不全面!你忽略了实际应用中的线路损耗.如电容安装在车间总柜(分散补偿)或设备处(个别补偿),工厂的线路损耗将大大降低,这是电容补偿无功功率主要作用之一.就本贴所提的问题,并不排除电容是装在车间的.

网友S:
功率因数改善了,电能的利用率提高了,也就是说节省了电能.你们说对不对呀.改善功率因数后的最高奖励为0.75%*(当月电度电费+基本费).

网友S:
按0.9为标准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计算,0.91奖励0.15%;0.92奖励0.30%;依次.....到0.75%封顶.

网友T:
群46938398电气技术联盟中心

网友U:
功率因数高,总电流会降下来,但是降下来的是无功电流,有功基本上是不会变的,也许变化很小,有可能还会增加,因为电容也会耗电的,但是功率因数不提高,电缆发热,电流过大,会烧电机,而且供电局也也罚款的

网友J:
一条400伏300米按电缆额定电流(1.7-2.0A/平方毫米)供电的线路,其线路损耗大约占总电度的10%,如把功率因数从0.80提高到0.95,原线路损耗将降低15%以上.

网友V:
有功表的转速与功率因数基本无关.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太感谢了
各位高工们,
小弟在些谢了,
祝你们工作天天顺利!!!!11

楼主:
 回:舞动奇迹
  我们厂是在配电房集中补偿 ,就是在低压侧380V补的,
  我们变压器小,才1600KVA的,

网友J:
同样会转慢,1600KVA的变压器应该是高压计量的,从0.92提高到0.96,总电流将减少大约100A,这100A在变压器流动所造成的损耗大约是0.7KW(变压器损耗大约等于铜损),每月变压器满载运行时可省500度电吧.虽然反映到电度表是很小变化,但确实慢了!
呵呵,1600KAV不小了!

楼主:
谢谢, 舞动奇迹了,

如果是低压计量,不会少,是吗?
就是在二次侧的总进线上计量,

网友J:
如果电度表是装在二次侧,又是在电房集中补偿的,那电度表转速基本不会改变.不过,把功率因数从0.92提高到0.96,效益是明显的,单供电局每月减收电费就达4000多元(以变压器带8成负荷计).

楼主:
对一个月还能省我的工资了,不过老板不给我啊,

不过,还是谢谢舞动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