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ATV11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7-08-18):
ATV11 0.75KW 220VAC,带水泵做恒压控制,压力范围0到10Mpa,要求恒压压力值为7Mpa,请问有那些参数需要设定啊,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PLC,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网友B:
闭环是外部做的吧,关变频器什么事

网友C:
在PLC中设置

网友D:
楼主ATV11实现不了啊
至少要选ATV31以上,ATV31/ATV61都可以
设置里面的PI参数就可以了,外部接模拟输入,不需要PLC
QQ:258023466
欢迎你的致电

网友E:
ATV11恐怕实现不了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