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和固态的比较

楼主(2007-08-18):
原PID调节控温柜一部分执行元件采用可控硅,一部分采用大功率交流固态继电器。使用多年深刻体会到用可控硅为执行元件的控温柜产生的故障是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为执行元件的数倍到数十倍,并且采用可控硅为执行元件更换可控硅需要数小时方能完成,用交流固态继电器为执行元件更换仅需十多分钟即可完成。
    究其原因,除可控硅与散热器紧固时因接触面大、不易装配平整而导致接触不良烧损外,还因大功率交流固态继电器将大通容量的晶闸管硅片直接焊在绝缘导热DCB底板上,阳极和阴极间都有兼作电极的热平衡块,可吸收瞬间过热点;内部填充减小应力的柔性树脂和密封脂,DCB材料的膨胀系数接近硅片,并且因减少了焊层,使热阻变小,从而提高寿命。大功率交流固态继电器具有高反压、功率大、可靠性高、过载能力强等优点。
    用可控硅为执行元件还需另配功率扩展系统电器,从性价比上也较高。
    用大功率交流固态继电器为执行元件的控温柜,其结构简单合理、易维修。
    综上所述:改造方案选用大功率交流固态继电器作为下位机的主要执行元件。

网友A(2013-07-12):
固态调压器里面也是可控硅,只是完全导通不能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