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型

楼主(2007-08-18):
现有反应式步进电机110BF004,驱动器03F05M,配套什么样的控制器呢,也就是操作面板?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步进电机不是有面板就能操作的。带步进电机控制信号输出的面板,也有,不过,您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功能与方式?

网友B:
带操作面板的单轴控制器。

网友C:
 单轴控制器或双轴控制器都可以.就看你要控制几个电机了.PLC也可以哦

网友D:
要控制器,咨询:0755-33643798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