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能否直接带负载?

楼主(2007-08-18):
    原来做柜子总是用PLC的输出点带个中间继电器再接负载,但这次为了节约成本就用PLC输出点直接带负载,心里很担心,怕带负载时候把PLC给烧了.不知道能否带啊!大家说哈,能带的话电流多大?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
一般是要中间继电器做转换的..直接接PLC好容易产生电弧..减小PLC触点的受命~~

网友C:
你可以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就不会烧坏了

网友B:
容易产生电弧..减小PLC触点的受命~~

网友B:
不过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的;;;只减小PLC触点的受命~~

网友D:
还是用中间中间继电器吧,万一是感性负载,断电时产生的电弧,PLC的触点容易烧坏.

网友E:
能 要用RC电路

网友F:
可以用!但是最好还是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G:
支持 触目惊心的说法

网友H:
为什么不能?只要容量、电压、电流不超,没有问题!

网友I: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J:
继电器输出的在允许范围类是没有问题的,但晶体管输出的建议加装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K:
PLC的输出都有电流限制,如果电流不超过其额定值,可以带。你说的也有问题,负载有很多种,象中间继电器也是一种负载,不知你用PLC输出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B:
同意上楼~~~~

楼主:
    呵呵,是我说的不很清楚.带的负载是直流电磁阀.一个输出点要带两个阀.再此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主:
  补充说明,直流电磁阀电流为1.25A,带两个可以吗?

楼主:
    直流电磁阀一个为1.25A,带两个行吗?

网友L:
还是要带中间继电器的,安全.

网友M:
这个直流电磁阀的消耗功率好大, 一个DO带两个,就是2.5A,很危险的, 还是用继电器比较好.如果是毫安级的电磁阀,可以直接带, 但也要考虑本安防爆.....

网友N:
小容量可以,大容量禁止

网友H:
梅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9 11:10:00
直流电磁阀一个为1.25A,带两个行吗?
-----------------------------------------------------------------------
不可以,一般即使继电器输出,其触点容量也只有2a,晶体管更小(一般不大于0.5a)
所以,一定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O:
我们只要是在电柜里都直接控制.象20A的接触器220V.交流.不加RC.每分钟通断落平均5次.24小时运转.FX2N系列.也要两年半以上里面触点才会溶焊.CH200系列的象9A的接触器DC24V,每分钟通断落平均8次也要三年半以上里面触点才会溶焊.没问题.

网友P:
与你的负载容量、电压、电流有关,你的电流超过1A,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Q:
建议加继电器

网友O:
当然转换一下最好啦,但从成本考虑简单点好,我们设备包修一年.一年后这种触电上地问题相对其它问题是小问题了.

网友O:
一年后这种触点上地的问题 写错了更正一下

网友O:
一年后这种触点上的问题 写错了再更正一下 电气职业病,光玩数字不练字.没错了吧?

网友H:
liaos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9 21:44:00
我们只要是在电柜里都直接控制.象20A的接触器220V.交流.不加RC.每分钟通断落平均5次.24小时运转.FX2N系列.也要两年半以上里面触点才会溶焊.CH200系列的象9A的接触器DC24V,每分钟通断落平均8次也要三年半以上里面触点才会溶焊.没问题.
-----------------------------------------------------------------------
9A的接触器和20A的接触器是触点电流值,而PLC要考虑的是接触器的线圈电流

网友R:
直接接最好加保险丝

网友S(2007-11-17):
转接的小中继线圈上要并续流二极管吗?比如用HH52P线圈只有1瓦,接DC24V.

网友T:
我们就是用PLC来直接负载的只要不超电流就行了

网友U:
用继电器输出的,外加电源直接带载没问题,但带感性负载时要在电路上加上二极管或阻容抑制器

网友E:
可以啊 要加装浪涌电路 我门的PLC就是直接驱动的

网友V:
可以,不同的负载需加不同的保护电路,简单的是直流负载反并二极管,交流负载并联RC电路.

网友V:
可以,但注意触点容量及加保护电路.

网友W:
可以用;但电路设计要可靠一些;

网友X:
2A以内!还要防感性负载!

网友Y:
2A以内!还要防感性负载!外加rc电路

网友Z:
要看 负载的工况

网友AA:
输出看情况,非高速输入建议加,隔离干扰,毕竟成本不高

网友AB:
可以,老外的设备直接带的很多.但国产负载质量不稳定,反正PLC会有空余输出的嘛!汗!!!!!!

网友AC:
看你的需要与要求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