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滑差电机改变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有一台7.5KW的滑差电原来是利用励磁调速的在使用过程中要求的转速是很慢的后来就用变频调速(节能改造)我把变频的输出接在电机上.把励磁调速器开到最大(原来的控制线路不动)利用变频直接对原动机(电机)调速.开始运行正常10 个小时后变频跳过流保护无法正常运行.换变频开始运行正常3小时后跳过流保护无法运行!把励磁拆了(切断外部转距输出)原动机运行正常可以调速变频运行正常.请问各位老师傅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一定要把电机换成普通电机才行!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正比于输出转速(频率),当7.5KW的的变频器以25Hz速度运行时,变频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为3.75KW,如果变频器以5Hz运行时,最大输出功率为0.75KW。
针对你所述的情况,建议你将改变电机与被动设备的转动比(降低设备的速度),尽可能地让电机工作在接近50Hz的速度状态下,以便变频能够以最大输出的状态下工作。

楼主:
但是为什么拆了励磁线圈就可以呢?还是很慢的速度同样的负载!

网友B:
学习中,本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是不是也能达到50HZ以上的频率运行,如果这样运行是不是对电机也有影响。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尘埃00K在 2007-8-18 19:53:00 发表的内容:
  但是为什么拆了励磁线圈就可以呢?还是很慢的速度同样的负载!
--------------------------------------------------------------------------------------------
因为励磁滑差电机存在转换损耗,其损耗范围在0.15--0.9之间,在同样的负载的情况下,通过励磁滑差电机与不通过励磁滑差电机来驱动负载的电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采用励磁滑差电机的负载电流要比普通电机大。

网友C:
我一般是把变频器放大一级.

网友D:
我改的时候是原来的调速系统全部不用,将滑差电机的磁钢焊接在一起.不过焊的时候要注意平衡.

网友E(2008-12-18):
75KW励磁滑差电机用软启动器控制电机,调速用的是自带的电磁调速器,外部连接一台减速机,通过齿轮传动连接设备运行,工作时负载逐渐的加大后,软启动器显示的电流值逐步上升到140~150A左右,然后励磁电机外部就没有输出了(减速机及设备不再运行),但是电机还在正常运行,电磁调速器可调电阻位置保持不变,指示反馈降到0,软启动器也没有过流故障报警等现象,按照以前的经验电机与负载配比也没有问题,请教老师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