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206扩展?

楼主(2007-08-18):
看了资料上说MC206本体最多只能是4.5轴?即四轴 + 一编码器轴, 我的问题是MC206能通过扩展子板的方式驱动六个伺服轴吗? (俺又看过一些资料说是通过子板的方式最多只能5.5轴,另外用SERCOS总线才可以扩展到8轴),不知是这样的吗?    另外,如果我扩展了轴子板,那么是否还可以再扩展Profibus子板? 因为我想将运动控制器挂接到DP总线下面.  谢谢!

网友A:
等Trio技术支持来说说

网友B:
如果我扩展了轴子板,那么是否还可以再扩展Profibus子板?

:""不可以.206只能够扩展一个子板.

问题是MC206能通过扩展子板的方式驱动六个伺服轴吗?
:""不可以.206在板4这个轴,通过扩展子板(步进或伺服子板)可以控制5个轴.如果扩展SERCOS总线子板,可以控制8个轴.

因为我想将运动控制器挂接到DP总线下面. :
""206本体支持CAN总线.
如果又要控制6各轴,又要DP总线,建议你选择MC224..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电话联系13811104514,樊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Trio技术支持 不在?

网友C:
踏沙行: 说的不错,我们就不用说了。

对于特别(不算SERCOS,CANOPEN)情况,由脉冲+伺服结合,MC206X可以控制到最多6.5轴。

但对以上应用踏沙行说的很好。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要用6轴做什么设备,有替代方案,需要请联系mns:lwzm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