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术语

楼主(2007-08-18):
iFIX术语

ActiveX ----微软命名的术语,是使用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 - COM)进行协同工作的技术

ActiveX 组件 ---- 是指那些包括对象定义的类的物理文件(例如 exe, 。dll, 。ocx)

ActiveX 控件 ---- 是指这样一类对象,可以通过在表单中的对象增强用户与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能力,这些控件具有。ocx 文件扩展名

ActiveX 文档 ---- 用来显示 ActiveX 控件的应用程序

Alarm Destination---- 报警目的地。在节点上用来发送报警的服务,报警目的地包括报警打印机;报警文件服务;报警一览服务和报警网络服务

Alarm Priority ----报警优先级。用来制定报警的重要性,可以设置低、中、高报警优 先级

Alarm Queue ---- 报警队列。预留内存,用来存放还未被报警服务处理的报警信息 的。队列的长度决定了可存放报警信息的数量, 如果该队列溢出,最早未处理的报警信息将丢弃。

Alarming ---- 报警。接收到的过程信息与预定义的报警限值比较,超过限值将发出触 发信号的过程。

Alarms Path ----报警路径。用来储存报警数据文件和安全登录文件,缺省的报警路径 为 C:\DYNAMICS\ALM 。

Application Feature ---- 应用特征。允许操作员访问特殊应用程序的帐号特权,例如,画面运行应用程序特性能够使操作员访问画面的运行环境。

Application Message ---- 应用消息。由操作员的动作或 iFIX 应用程序产生的信息,包 括操作员消息和配方消息。

Application Path ----应用路径。用来储存 iFIX 应用程序的数据和配置文件,缺省的应用程序路径为 C:\DYNAMICS\APP 。

pplication User ----应用用户。可以自动登录 iFIX 的操作员,一旦登录成功,操作员在指定用户帐号下具有指定的功能。

Automatic Mode ---- 自动模式。数据库标签在 SAC (Scan, Alarm, and Control )程序的扫描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标签值接受来自轮询表或其他标签中的数据。

Base Path ---- 根目录。存放 iFIX 执行文件的目录。默认是 C:\DYNAMICS 。

Block ---- 数据块。用来接受、检查、处理和输出过程值的独立指令单元。数据块可以比较过程值和报警限值或对过程值进行特定的计算。

Block Field ---- 数据块域。数据块的相关属性,包括当前值、数据块名称、扫描时间、工程范围、报警限值、报警区和安全区。

Block Type ---- 数据块类型。数据块根据不同的功能而被分成不同的类型。能够完成批处理功能的为批处理类型;能够完成统计功能的为统计类型等等。系统中所具有的块类型取决于您购买 iFIX 时块的可选项。

Chain ----数据链。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数据块互相连接,数据块链的目的是每个数据块都有特定的功能,并且可以传递当前信息给一个或者多个的数据块。

Collection Group---- 采集组。其中包括一个被选的节点的一组数据块名,这些数据的过程值用于趋势显示等。用户可以定义最多 255 采集组,每个组 80 个标签。历史分配程序在历史路径中储存采集组,按照如下文件名格式 HTRGRP##.DAT, ## 代表组编号(01-64 )。

Color Threshold ----颜色阀值表。颜色和值或者颜色和报警状态的对应表(颜色和报警,或颜色和锁存报警)。对于阈值表, 用户指定对应颜色的值的范围的上限。当数据块域的值小于或等于上限阈值但是大于所有下限阈值时,对象的前景边界或背景改变成设定的颜色。对于报警阈值, 用户指定对应不同报警状态的相关颜色,当目标数据库点处于报警状态时,对象变成定义的颜色。

COM ---- 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 )。

Cross-Hair Cursor ---- 十字光标,用于创建长方形、椭圆形、线、多边形和折线

Data Collection Rate ---- 数据采集速率。定义“历史采集程序”采集采集组中定义的数据块的间隔时间。

Data Source ---- 数据源。例如 iFIX 标签和历史文件,或其它与 OPC 兼容的数据服务器,此外,数据源包括 iFIX 对象(例如图形、图表和变量)或第三方的 OLE控件 Database Path – 数据库路径。储存过程数据库文件、数据库配置文件,I/O 驱动器配置文件。此路径缺省设置为 C:\DYNAMICS\PDB 。

DCOM ----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

Deadband Limit ----死区限值。用来数据压缩的方法,它决定了当前采集值是如何保存在历史数据文件中的,例如,如死区设置在 0.5 (缺省),第一次记录值为50, 历史数据记录的下一个值必须大于或等于 50.5 或小于或等于 49.5 ,当不重要的过程变量变化时,死区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并减少数据库历史文件的磁盘储存量。

Dynamo ---- 图符。一种重复使用的图形,储存了包含对象特性的集合内。当图符粘贴到图画时,它会提示输入相应的对象特征。此外对于标准的 iFIX 图符,可以把用户创建的对象和连接,例如泵、阀门和图表加入到图符中 。

Easy Database Access (EDA) ---- 函数库,方便地提供了访问 iFIX 数据库的方法。 EDA 可处理具体的内存管理、故障检测和恢复网络等。

EGU Range ----工程范围。过程硬件能够测量的最大和最小过程量。

Events ---- 事件。对象能够认知的动作,例如鼠标点击队象以改变尺寸大小。如果一个脚本对应于一个事件,当事件被触发或发生时, 脚本就被执行。事件的发生是对用户动作、程序代码或者 iFIX 其它事件的响应。

Executable---- 可 执 行 文 件 。 运 行 iFIX 或 第 三 方 应 用 程 序 的 文 件 名 , 例 如 , RECIPE.EXE 或 EXCEL.EXE ,可执行文件必须包括路径信息,字符串变量可代替该参数。

Exception-Based Processing ----基于例外的处理。相对于时间处理而言,SAC 处理数据块的方式,例如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入和数字量报警块都可使用这种处理方法。

Expression ----表达式。与一个或多个操作员相联系的常量、数据源或常量和数据源的组合,使用“表达式编辑器”,可以建立访问数据的特殊表达式,当定义动画对象的特性时,有更多的灵活性。

Fast Path ----快 速 路 径 。 为 了 将 来 使 用 而 保 留 , 缺 省 的 快 速 路 径 为 C:\DYNAMICS\FAST 。

Font ---- 字体。

Grid ---- 网格。用来帮助在画面中布置和排列对象的工具,当使用网格时,屏幕上显示一些点,这些点表示坐标交叉点。

Group Account ----组帐号。定义了多个用户的应用程序特征和安全区域。通过创建组帐号,可以为不同的组定义二个或更多的组权限。

Group Membership ----组会员。组会员定义了用户帐号的组帐号,一旦分配了组帐号,用户可以访问该组帐号定义的所有应用程序功能和安全区域。

Grouped Objects ----组对象。通过菜单中的组命令创建的对象集合,一旦组对象成为单一对象,可以像操作其它任何对象一样处理组对象,可以移动、粘贴、剪切、拷贝、伸展,或用类似于单一对象的方法制作组对象的动画。

Handles ----图柄。当鼠标选择的对象时,角和边上出现的小方块。可以拖动相应的图柄,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同时改变对象的大小。有实心句柄的对象有动画,空心句柄的对象没有动画属性。

Historical Data Path ----历史数据路径。存储历史数据文件,历史采集应用在该目录中,为每一个正在收集数据的节点生成唯一的子目录。缺省时,历史数据路径为 C:\DYNAMICS\HTRDDATA 。

Historical Path ----历史路径。存储历史定义和历史采集的配置文件。缺省时,历史路径为 C:\DYNAMICS\HTR 。

I-B

网友A(2008-11-09):
请问EGU(工程范围)英文全拼是什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