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 Hitech是否可以替换三菱

楼主(2007-08-18):
Hitech人机界面是否可以替换三菱A8GT-70GOT-SW的产品?如果可以要注意什么事项啊?
望大家多多帮忙指导!!
谢谢!

网友A:
常见的功能都可以的
具体细节 你要看手册了

网友B:
没什么问题,这样的事情做了很多年

楼主:
谢谢! 那PLC的程序要修改吗?还是只要换下人机就可以了?

网友C:
要重写人机画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