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历史数据导入EXCEL

楼主(2007-08-18):
如何将IFIX历史数据导入EXCEL

网友A:
excel里面有   数据-导入外部数据-新建数据库查询。。。。。。

网友B:
在VBA中写脚本,定时或触发式取历史数据,存放到EXCEL文件中。
如.csv文件

网友C(2008-05-21):
引用 网友A:
excel里面有   数据-导入外部数据-新建数据库查询。。。。。。

为何在操作的时候会提示节点错误呢?

没有授权的问题?

网友D:
ifix有两个数据库,一个是实时的,一个是历史的,都可以通过odbc的方式去访问!如果有ifix 的开发包就更加的容易实现了。

网友E(2008-06-23):
使用ODBC太慢,容易造成iFix死机,历史数据你最好用fixTools开发工具包,使用HDA方法,简单、实用,访问速度快。

网友F:
fixTools开发工具包,在软件光盘里就有的还是要单独买的啊?

网友G(2008-08-14):
我也在学习iFix,感觉你们都太厉害啦!以后多向大家学习哈。

网友D:
fixtools是要单独购买的。用来开发的工具

网友H:
呵呵,用excel可以。 用HDA也可以,有现成的HDA历史数据查询工具,需要的联系iproficy@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