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问题

楼主(2007-08-18):
一台Powerware PB4000型UPS,最近突然报故障(逆变器故障),自动切换到旁路供电.根据直到手册对故障复位后,整流器、逆变器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有正常回路开关SSi无法闭合。每次SSI闭合时有一个控制板上T、U、S相过负荷的红灯会闪烁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旁路工作没有过负荷呀?
另外检查供电的电压、频率都正常。

网友A:
检查负荷有无超载,建议查下谐波

网友B:
动手检查,解决问题。

网友A:
由于电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振荡电流,这种电流的峰值将远远大于UPS电源所能承受的电流值,这种振荡电流很容易引起UPS的瞬时超载,如果超载的次数很多的话,将会大大缩短UPS电源的使用寿命,因此建议不要把一些不重要的电感性负载,例如空调之类的电器连接到UPS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