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IA AW70工作站安装

楼主(2007-08-18):
 FOXBORO-IA   AW70工作站安装
Windows NT4.0安装和设置
1. 把Windows NT4.0安装光盘放入CD-ROM驱动器,重新启动机器。
2. 机器启动后,按  F2  进入CMOS设置,修改Boot Sequence,使所有设备有效,并把Hard-Disk Drive C: 提到第一项。完成后保存退出。
3. 机器启动后,按  F12  进入Boot Device Menu,选IDE CD-ROM Device,按  Enter 。
4. 机器从CD-ROM启动,Welcome to Setup 画面自动出现。根据提示分别按  Enter 、 Enter 、 Enter 、连续按 Page Down  直到提示行出现F8 = I argree,按  F8 、 N  和  Enter 。接受许可证协议,新安装。
5. 进入硬盘分区,删除原来的所有分区,选择相应的盘分区后,根据提示按  D 、 Enter 、 L ;建立新的分区,按  C 、输入分区大小:4000,按  Enter 。建立C盘分区。选择Unpartitioned space,按  C 、 Enter ,把余下分区建为D盘。
6. 进行WINNT文件安装,选择C盘分区,按  Enter 、选择NTFS文件格式,按  Enter ,屏上显示C盘格式化进度条。完成后,按  Enter  默认WINNT文件安装在\WINNT目录下,按  Esc  跳过文件安装时的硬盘检查,屏上显示文件安装进度条。完成后,提示取出安装盘重新启动(实际不用取出安装盘),按  Enter  确认。
7. 机器从C盘启动,自动进入Windows NT Setup 安装主画面,鼠标点击  Next> ,选择典型(Typical)安装,点击  Next> 。
8. 在Name对话框中输入FOXBORO、在Organization中输入THE FOXBORO CO.,点击  Next> 。在CD Key对话框中输入光盘的产品号,点击  Next> 。在机器名对话框中输入本站的Letterbug,点击  Next> 。在Password和Confirm对话框中分别输
入password(全部小写),点击  Next> 。选择不创建修复盘,点击  Next> 。选择Install the most common
 components(recommended),点击  Next>  进入安装主画面。
9. 点击  Next>  进入网络安装画面,选择不带网络安装,点击  Next>  返回安装主画面。点击  Finish 。
10. 在时间设置属性画面中,选择GMT,不选夏时制自动调整,设置当前日期和时间。点击  Close 。在设置显示属性画面中,点击  OK  默认设置,点击  OK  继续。完成安装后,取出WINNT安装盘,点击  Restart Computer  重新启动。
11. 机器启动后,根据提示按  Ctrl  +  Alt  +  Delete ,以Administrator用户名登入,口令:password,点击  OK 。点击  Close  关闭欢迎窗口,进入Win NT桌面。
12. 进行允许查看所有文件的设置,点击Start -> Programs -> Windows NT Explorer进入资源管理器窗口,点击View -> Options,弹出选项窗口,在View标签中,选择Show all Files,选择Display the full pash in the title bar,不选Hide file extension for known file types,点击  OK 。
13. 进行网络设置,包括网卡驱动程序安装和协议配置。把随机驱动程序光盘放入CD-ROM驱动器中,点击 Cancel 关闭自动弹出的安装向导。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E:\Zipfiles目录下的Z1934v09.exe文件并双击,点击  OK ,点击  Unzip  文件解压到C:\Dell\Drivers\1934V\目录下,点击  OK ,并关闭弹出的安装说明窗口。关闭资源管理器,取出驱动程序光盘,放入Win NT 安装盘,关闭弹出的Win NT CD-ROM     提示窗口。点击Start -> Settings –〉Control Panel进入控制面板,双击Network图标,点击  Yes ,弹出网络安装向导,点击  Next> ,点击  Select from list , 点击  Have Disk ,输入驱动程序的路径:C:\Dell\Drivers\1934V\,点击  OK ,点击 OK ,点击  Next> 。在协议配置中,选择TCP/IP Protocol,点击  Next> ,点击  Next> ,点击  Next> ,输入安装程序的路径:E:\i386,点击  Continue ,点击  No 。输入IP地址(根据该站的系统定义)和Subnet Mask:255.255.254.0,点击  OK ,点击  Next> ,点击  Next> ,点击  Next> ,点击  Finish ,点击  No 。
14. 进行系统属性设置,在控制面板中,双击System图标,选择Performance标签,把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Boost 设置到None;修改虚拟内存,把C盘页面的初始尺寸和最大尺寸都改为290MB(根据RAM的大小设置:213MB - 128MB RAM;420MB -

网友A(2007-09-17):
想给自己的机器上安装UNIX平台的系统,可能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开卷有益在 2007-9-17 16:55:00 发表的内容:
  想给自己的机器上安装UNIX平台的系统,可能吗?
--------------------------------------------------------------------------------------------
I/A'S 好象不都是UNIX 系统的把?

网友A:
目前我们用的是UNIX的,是有windows-xp平台的.

网友C:
FOXBORO原来一直用UNIX系统,后来才推出使用WINDOWS平台的70系统

网友D(2008-09-24):
有这软件下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