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安装

楼主(2007-08-18):
电流互感器可以安装在平行的电源母线上吗?这样可否标准?对计量有无影响?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可以安装在平行的电源母线上,对计量精度高的话选择精度为0.2级的好些

网友B:
可以安装,没有要求,也没有影响,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不能短路

网友C:
可以,不过离其他母线不能够过紧
否则可能影响精度
大母线电流都比较大,磁场比较强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秦朝在 2007-8-18 20:33: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安装,没有要求,也没有影响,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不能短路
--------------------------------------------------------------------------------------------
不能短路???????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不能短路?????????
那你断路试试?要不得,要出事.

网友F:
看安装空间

网友G:
断路会高压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