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370HFE问题求教

楼主(2007-08-18):
我处有一台日立SJ300-370HFE变频器,可控整流桥击穿,逆变模块主回路测着没问题,但驱动板上J56插线端口熔掉,不知是怎摸回事?请各位赐教!

网友A:
J56的电压是530V,问题大了,重点检查驱动板和电源板,有短路的,直接导致530直流电压短路控整流桥击穿......供参考

网友B:
P/N之间有短路了 驱动板应该有问题了.

楼主:
连接逆变模块的板子上W相P、N处是有打弧痕迹。驱动板该怎样查呢?

网友B:
用万用表量 先最好模拟测试,不然又把模块给炸了.

楼主:
单独给板子加直流,不显示。是否还需要其他电源?

楼主:
通过J51加380V电,显示,主板端子各电压正常,但风扇电源没有,不知何故?望“日立维修”指教!

网友B:
风扇电压是单独的,有单独的变压器的,按照你加的电压是没有风扇电压的.

楼主:
通过J51加电后,正常显示,但不启动,是什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