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6se70)

楼主(2007-08-18):
本6ra70直流装置用在转炉副枪系统中,作卷扬提升用,刚发生故障时报F004,查直流D和交流C相短路,管子坏,查外围没问题,更换备件,试车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坏,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支招,谢!

网友A:
查一下线路板的触发是不是同步.相位是不是一致

楼主:
请教如何检查,为何一直烧同一个管子,谢谢

楼主:
换过三个装置,不可能都不同步的,我的装置型号为:ip6ra7075-6dv62-0,谢龙三

楼主:
主题打错了直流系统,6ra70,不好意思

楼主:
请各位高手出来帮帮小弟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