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plc通讯故障

楼主(2007-08-18):
我使用concept2.6与plc连接后,在线监测变量的时死机并出现如下报警:
   Concept caused a 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in  module  GLC318W.DLL.
关闭concept,启动连接时出现报警: Unknown modbus Programming exception code.
再连接出现:Control is already logged-in to another programming panel;继续连接都是Control is already logged-in to another programming panel.
ping 地址都是通的
想把程序上传,在任意一台上位机用concept空程序与plc相连还出现Control is already logged-in to another programming panel.
热插拔NOE或对plc断电均会使人机界面与plc也失去连接,连地址都ping不通,会影响生产(之前已经用过).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可以停电,在不影响现场设备的情况下,放电试试!

楼主:
热插拔noe和plc断电都用过,造成了人机界面也连不上,地址也ping不通.现在只能用moniter only 连接,无法选change configulation连接

网友B:
功能上做得不太好吧?还是选好点的东西

楼主:
做的好不好就不知道,投产之后我才过去的.
想刷一下ip,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电脑死机造成的。你多试几次connect,如果不行的话停电再上电试试,实在没办法把电池拔掉程序清空重新下载好了。呵呵

网友E:
程序清空重新下载

楼主:
空程序也无法连接,还是Control is already logged-in to another programming panel

网友F:
这种情况热拔插NOE估计也好不了,肯定是死机的时候处于连接状态,所以CPU认为change configulation始终还没有断连,所以你只能用moniter only 连接。建议对控制器重新上电,如果实在不能停工的话只能坚挺了。等啥时候停工检修了再搞。哥们,挺住!

楼主:
大概也只能等停机了,对控制器断电,再刷一下地址了

网友G:
没遇到过,可能是程序有问题,最好检查一下,重新下装

网友H:
只需拔掉NOE的网线间隔十几秒再插上即可,虽影响HMI通讯,不影响PLC运行,不影响生产

网友H: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 只需拔掉NOE的网线间隔十几秒再插上即可,虽影响HMI通讯,不影响PLC运行,不影响生产

楼主:
不敢拔啊 ,拔了影响hmi,到时候连地址都pin不通,那不完蛋了

网友I:
我遇过这样的问题,电脑和PLC都重起

网友J:
只能找机会 全部停一下了~!

网友K(2008-01-08):
觉得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IP地址是设置在NOE模块上的,拔了NOE模块肯定Ping不到IP地址啊。但只要程序中没有配IO Scanner通讯的话,拔掉NOE模块,HIM会与PLC通讯不上,但生产中开着的设备不会受影响,会继续工作的,只不过HMI上看不到而已。处理方法:
1、拔掉NOE模块隔十几秒再插上。HMI有十几秒看不到设备状态,但插上后就能恢复,不影响PLC运行,不影响生产。前提是没有配IO Scanner通讯。
2、1方法无效的话,只能重新下装程序。

网友M:
用ie能打开吗?试试ie

网友N:
我也常遇到类似问题,感觉是不是concept存在bug啊,处理方法就是把NOE拔下来30秒钟,然后再插上就可以了, 如果有I/O SCANNER通讯的参与控制的数据,那肯定会影响控制的。

网友O:
还没遇到过,长见识啊。

网友P(2008-02-15):
遇到过,当时把电脑和PLC都断电重起的,就好了。

网友Q:
我估计这种情况也是死机的情况下造成的.
看来兄弟你只能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