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线路由器无故坏了

楼主(2007-08-18):
前段时间打雷,电脑,路由器,MODEL全断了电源的/结果无线路由器坏了.不是很明白,怎么会坏啦.其它的全都没坏/请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A:
你电话线拔了吗?

网友B:
电话线是进猫呀,猫和路由器是网线连接,如果是电话线的原因,也应该是损坏猫。

楼主:
对呀!猫没坏呀!我就不明白,前级都没坏后级却坏了

网友C:
请问您如何确认是打雷引起的路由器损坏?进行过专业测试?

楼主:
正常使用关机,晚上就打了雷

网友C:
这个理由似乎并不能说明您的路由器故障是由于打雷造成的哦。

网友D:
首先要看看电源指示灯是否亮着!再做进一步分析是硬件坏了还是软件坏了呢!

网友E:
说明收到雷电了,我们学校烧四个交换机,电源没坏,电脑网卡有烧的。

网友D:
那肯定是硬件坏了嘛!首先解决硬件(路由器和网卡)一般都是PCB板上的供电元件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