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S系统问题

楼主(2007-08-18):
我搞了MACSV系统软件安装上了,但是做一个程序以后,不能完成基本编辑.提示"所选设备或者通道非法"
我使用的是个人电脑,只有一个网卡,是不是要有2个网卡,设定130和131,才能完成编辑和联编?

网友A:
一个网卡也可以。好像是你的设置上有问题,再检查检查。

!@#@$%^#^

网友(2007-10-10):
硬件组态有问题。

网友B:
"所选设备或者通道非法"硬件配置错误,或者是数据库组态错误,通道应该是从0~7或者0~16,我用过这个系统,以前遇见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