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75KW异步电动机跳闸

楼主(2007-08-18):
一台0.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用一倒顺开关控制,刚一启动,漏电断路器(30mA)就跳,用兆欧表测三相绕组对地绝缘都在10几兆欧,并且总电源漏电断路器(75mA)也跳,好郁闷,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倒顺开关的问题,不能可时接触,可能是触头不平或其它原因,造成不平流电流,漏电开关动作.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B:
可能开关有接地或短路吧

网友C:
换换开关试试

网友D(2007-09-20):
可能开关问题

网友E:
我估计也应该是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