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lenze 8200 0.37kw 变频器 开机报警

楼主(2007-08-18):
去掉所有连接,只保留电源,短接7-39端子,20-28端子,加电即报Oc1,经查说明书是输出短路故障,因为没有接电机,所以此故障排除,怀疑是变频器自身的电流检测部分的故障,经查找,没有找到相关的电流检测元件,请高手支招。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模块坏了,或者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是否取掉了模块?

网友C: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PLC,变频器,微电脑板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楼主:
取掉模块没办法接端子了。所以没取

网友D:
本人有大量lenze 8200 系列操作面板,如需要请联系13511378079

网友B:
有一块厚膜上有检测电路。

网友E:
看下驱动.还有一块大的后膜,上面有2个339的

网友F:
查驱动电路,模块

网友F:
lenze很少是检测坏的

网友G:
本人专业LENZE公司出来,QQ858368999,

网友F:
TO:龙的传人=====:EMZ8201BB多少钱一块?我要二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