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相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今天上班重新缠线圈的一台电机准备安装时,本人用500型兆欧表测了一下各个线圈的电阻情况发现其中一相对地只有200千欧,领导说没问题让用运转一会儿发现电机外壳一侧温升特别快,请问这样的电机能正常使用吗?我说不能用领导却说可以用,没办法呀。

网友A:
一定不行的

网友B:
烘干没有?如果没烘干的话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是烘干后,当然不能用了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C:
应该重新绕线用的时间也会不久的。

楼主:
对不起忘说了重新缠绕的是电磁调速励磁线圈,电机没动发生故障是励磁线圈冒烟。拆下后也没拿兆欧表量下电机线圈就送走了。
    我们领导就是这样他说行就行,不行也行。

网友D:
哈哈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你会造原子弹也不行,我就是不用

楼主:
感谢赵书峰你说得没错,你明明是对的他就说是错的。他是错的和你说时他却说是他对的,等出现问题时他就会去找不存在的原因。
可气。可悲。可怜............

楼主:
  感谢赵书峰你说得没错,<<你明明是对的他就说是错的。他是错的和你说时他却说是他对的,等出现问题时他就会去找不存在的原因。>>
可气。可悲。可怜............

网友E:
领导说能用就用呗,坏了再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