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8):
公司一台攻丝机(就是先正转到限位后转换为反转到达反转限位后停止)反转交流接触器并联一继电器计数器输入信号取自继电器的一个常开点。问题是计数器经常多计数了,而另一台出现少计数现象。计数器输入点串联一个手动开关。
   请教请教。

网友A:
正转和反转的计数器应该是一样的显示才对。看看接触器的触点,是不是多计数的接触器有跳动,少计数的接触器触点不良

楼主:
请问newchp;多计数如果是接触器有跳动现象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接触器上并联一个阻容吸收器如何??

网友B:
改用接近开关输入信号我想会好一点

网友C:
触点颤动
用阻容吸收或其他方法

网友D:
你是正转和反转都有计数器吗?两个都有串联手动开关吗?你计数器的信号最后在上限位和下限位的行程开关上取信号。那样稳定点。

网友E:
在计数器的输入端并联一只4.7μ/25V的电解电容,接入前测量一下输入端的电压极性。

网友F:
我认为你的设计上出了问题,整改记数原理结构,优化一下设计缺陷,会很好的解决,投资不大.

楼主:
TO电工小罗:是反转接触器辅助触点给计数器一个计数信号。使用是电子式计数器。
TO文钊:本人也认为是设计有问题,但其它机器就好用。(此例机器共有十二台)。

楼主:
TO电工小罗:有的是反转接触器辅助触点给计数器一个计数信号。使用是电子式计数器。
TO文钊:本人也认为是设计有问题,但其它机器就好用。(此例机器共有十二台)。

网友E:
计数器输入点并接电容是抗干扰必须的,因信号取自接触器,触点有抖动,即有多个脉冲被计数了.

网友G:
触头抖动,在计数器输入点采取抗干扰措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十分感谢李纯绪,学习了。

网友H:
改用接近开关输入信号我想会好一点,要用品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