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配管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电线配管的问题,如不同直径的钢管或包塑软管,能穿不同的线径和根数.
不知哪里有这样的资料可下载,望有人指点.

网友A:
没听说过

网友B:
没用该资料
估算

网友C:
电工手册里面有说的

网友D:
电工手册

网友E:
主要是线在管内所占的空间不能超过百分之六十和多大线径,多少根线没有关系的

网友F:
钢管或塑管、平均温度、载流量、橡胶或是塑料绝缘,都要制约穿线条数。
数据很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还是查看电工手册。

网友G:
电工手册里有,好象也有个专门的选型的辅助软件

网友H:
电工手册里应该有详细的介绍的.

楼主:
可是本人看过电工手册(第三版),未见到这方面的内容.在别的书上看到有,但表格里最多只有穿4根线.就只好用CAD画6根线(排列成圆圈形),再量出直径,看看用多大的管子合适.

网友I:
管容量计算:在CAD上画出电线外径,然后排列,就可以得到最大穿管根数;
受影响的因素:最大允许穿管根数为管容量的50左右;如果埋地、穿墙等需要减少穿管根数;管材质不同穿管允许容量也不同...

网友H:
最好按照标准下线,如果按实际量的线径,满满的装入一个管内,有互相干扰和影响散热的可能,而且抗冲击性也会受很大影响.

网友D:
安装手册

网友J:
多是根据经验.

网友K:
到技术学校借一本相关书籍

网友L(2007-09-20):
 安装手册 和电工手册

网友M(2009-03-03):
所有工程敷设保护管内径是电缆外径的1.5倍,最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