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 第一次接触台达的可编程

楼主(2007-08-18):
我刚接触台达的PLC,程序烧写到PLC后,试机没有一点反应,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到底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A:
是不是你没有打到运行状态啊......

网友B:
程序转换了?

网友C:
没有运行吧,先看一下运行灯是不是绿灯亮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