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KW照明负荷应该选用多大的塑壳空开

楼主(2007-08-18):
如题:
600KW照明负荷应该选用多大的塑壳空开

网友A:
塑壳空开最大1250A.单个开关控制600KW照明,好难!
照明负荷多为感性,且功率因数一般只有0.5-07,当然,具体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灯具.
P=U.I.COSφ

楼主:
总负荷是600KW,要是平均分布到三相的话,没相也将近200KW,考虑到同时系数0.6-0.7也有150KW,那么单相的电流也就有630-800A左右,是不是用1000A的塑壳空开可以呢.
先声明一下,不是单个开关控制600KW的照明,而是电缆引导大厦的低压配电柜进行集中控制.
请各位大侠指正
还有应该用多少平方的低压电缆呢

网友B:
用两个1250A的开关吧,两路300平方电缆

楼主:
用两个1250A的开关吧,两路300平方电缆,你是说领路并列运行吗?

网友A:
呵呵,你说的是总装灯容量,而不是实际工作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