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KW电机如何降压启动

楼主(2007-08-18):
我厂有一台37KW、6条抽头的电机,现在使用380V星形直接启动,因启动电流太大,可否能改成其他的降压启动?

网友A:
大于4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是三角接法.

网友B:
380V的大电机一般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C:
顶起二楼的,,,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用软启动器比较好!市场上有卖的!

网友E:
功率大于11KW的电动机,可以采用星角降压启动或者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当然软启动器也不错的.

网友F:
采用变频器来起动电机,可以减小起动电流,延长机械寿命.而且还能省电.详情请咨询:13828789917,13823732436

网友G:
用一个星三角启动就行了,,,接线也快,,,,修理维护也方便

网友H:
没钱的话就用星三角,有钱的话搞个固态软起当然更好

网友I:
没钱用自藕吧!启动电流还可以

网友J:
上面的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K:
要看你的电机是轻负荷还是重负荷启动,如果是轻负荷,就用一般的星三角启动.如果是重负荷,就应用星三角自藕降压启动比较好.

网友L:
有钱的话用ABB软起动啊.那效好

网友M:
 huwanhongabc: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4 22:52:00
    要看你的电机是轻负荷还是重负荷启动,如果是轻负荷,就用一般的星三角启动.如果是重负荷,就应用星三角自藕降压启动比较好

同意huwanhongabc的。

网友N:
星三角启动

网友O:
用星-角启动、串变压器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均可。

网友P:
     星三角启动  是最简单的办法!
       软启动也可以!

网友Q: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最好的,经济方法

网友R:
要求不高的,用星三角.我们就用的星三角.
软启动变频器也用过.要看使用场合.

网友S:
依楼主所述,已不能使用星三角方式起动了,应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串变压器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等。

网友T: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U: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最简单经济方法

网友V:
星角就行,经济实惠。

网友W:
星三角降压启动经济

网友X: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最简单经济方法!

网友Y:
如果星型起动电流大,只能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或软起动,有问题好修。

网友Z(2007-09-20):
用变频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