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可控硅控制

楼主(2007-08-18):
我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可控硅的栅极是不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那导通角是不是可以控制可控硅的输出电流还是电压?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不可以
只能够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度,一旦可控硅导通就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B:
可控硅是一种单向导电可以受栅极控制导通却不能受控关断的电子器件,需施加反向电压方可关断。可控硅自身是没有什么导通角的栅极控制的是可控硅所控制的交流电的导通角,这点要明白。当交流电与可控硅方向一致时,在这个交流电的任意导通时刻(也就是交流电的导通角),对栅极施加一控制电压脉冲,可控硅就导通,然后只有在交流电进入反方向时可控硅自动关断。这个控制是控制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