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为什么没有风

楼主(2007-08-18):
我这里有一台壁扇,它也正转,转速也和别的一样,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它没有风,后边也没有风,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给个帮助,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转速正常吗?转动的力度怎么样,也就是扭矩怎么样?是不是用小东西都可以让它停止的那种?

网友B:
转速正常没有风是电扇质量问题,扇叶太软或是扇叶角度不好

网友C:
转速正常却没有风,没听说过.

网友D:
确定是正转没风,应该是风扇叶有问题

网友E:
确实是转速正常吗?看看扇叶是不是角度变了。

网友F:
  有注意扇叶四周有风么?  把后面的间隙调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G:
就是拿一个很平的铁板转起来都有风,楼主搞笑

网友H:
风叶的角度有问题吧

网友I:
风叶的角度有问题

网友J:
下面引用由EPROM在 2007-8-20 0:44: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拿一个很平的铁板转起来都有风,楼主搞笑
--------------------------------------------------------------------------------------------

网友K:
一个原因是风叶角度有问题

二个原因是风扇后面的空间太小

网友L:
你忘记装风叶了呀 大哥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学习中进步在 2007-8-21 21:52:00 发表的内容:
  你忘记装风叶了呀 大哥
--------------------------------------------------------------------------------------------
哈, 回答经典哈

网友M:
扇叶太软或是扇叶角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