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海德堡四色机润版夜冷却系统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7-08-18):
海德堡四色机润版夜冷却系统温度显示零,制冷压缩机不工作,测量温度传感器阻值约1.5K(拔下插头后测量),不知是否正常?如果温度传感器属正常的话,那问题就是控制板了,就严重了。是这样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电路板问题。

楼主:
这块控制板其实就是带有模拟量输入的单片机,可能也就是A/D转换电路故障,虽说用带有模拟量输入的PLC能代用,编程也不太复杂,但与主机的通信不好处理.关于这一块的资料少之又少.看来,进口机器虽说质量过硬,真若出了故障,就够喝一壶的.

网友A:
进口机器就是这样,有些进口加工中心用的伺服全是通信的,坏了不能用其它牌子代用,只能维修了!

网友B:
问题出在通信线路上

网友C:
海德保密,忙晕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