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跃落式熔断器

楼主(2007-08-18):
下雨天在户外操作高压跃落式熔断器需做什么措施?

网友A:
规程规定下雨天不能操作。非要作的话,起码也得戴上绝缘手套,站在雨水淋不着的绝缘台上。安全第一,建议不要雨天操作。

楼主:
安全第一.

网友B:
高压操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是和生命过不去了。跌落式熔断器都用高压绝缘棒(俗称令克棒)操作,杆长三米以上,用绝缘性能良好的环氧树脂管做成,可用在101KV或35KV无高配装置的高压线路通断的操作。因为水是能够导电的,下雨天操作,绝缘棒淋湿后高压就会通过棒的表面水分传递下来,这是很危险的。而跌落式熔断器绝大多数都装在室外,没有办法做到避雨,在上面也不可能有遮雨棚。所以下雨天因避免操作。

网友B:
更正:是10KV不是101KV(笔误未捡,抱歉!)。

网友C:
高压雨鞋、高压手套加上高压令克棒,在淋不到雨的地方操作。

网友D:
没办法下雨天也要操作,只是注意安全,一定要穿上绝缘鞋,带绝缘手套.

网友E:
还要注意防止电弧串相,应该按照规程要求的相序操作.

网友F:
下雨天一定不能搞啊

网友G:
头盔 防止灵克掉下来砸住脑袋
灵克棒在手操作的前方加1个金属接地环,万一漏电就会通过接地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