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只有PS和-PS差分信号

楼主(2007-08-19):
我正在用松下MADD的伺服,它的编码器输出只有PS和-PS差分信号,另两根为编码器电源线,手头只有英文版的使用手册,看不懂,我以前只用过增量型的输出为A,B,Z三相,可4倍频,谁知道PS和-PS为甚么信号?它是不是单相输出的编码器?分辨率为多少?

网友A:
这个编码器信号只能接到驱动器上,应该是某种串型通信,不过,应该没有人知道通讯格式。

网友B:
日系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松下,三菱,山洋,安川等等,据说各自协议都不相同。至于分辨率,绝对的以2的17次为多,增量的不祥,英文手册就算看不懂,也可以猜出一二。

网友C:
估计是绝对值编码器,采用RS485通讯的。

网友D:
to 小白: 首先需要更正,.松下伺服以及其他日系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几乎全是PS,/PS.编码器是采用类似232或485通信不假,但并不代表是绝对式.增量式也是如此的,就是两跟线而已.

网友D:
to  波恩:
松下的绝对值式编码器是17位的.但是需要电池供电.
增量式是2500线的,经过驱动器4倍频之后是10000线.
最近回了次家,说好给你松下绝对式编码器的通信过程协议着.太忙了 ,有时间给你啊

网友D:
希望和大家交流编码器和伺服的知识...我现在还是靠卖编码器和电机吃饭的.没有办法哦. 13811104514

网友D:
TO  波恩:
已经发了传真,不知道对于你的绝对值编码器接受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