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500变频器跳欠压故障

楼主(2007-08-19):
我单位现有大量的三菱FR-A500变频器在使用,再近出现有好多变频器老是跳E.UvT欠压故障,经测量交流输入为380v,直流滤波输出为510-520v之间,请教各位老师了,问题估计会出在哪儿?急呀,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经测量交流输入为380v,直流滤波输出为510-520v之间,这说明实际电压是正常的,也说明了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能复位吗?换一下7800,如还有问题你再提出来

楼主:
谢谢楼上!能复位,但一启动就马上报欠压或频率上升到5赫兹左右就跳报警了,我无从下手啊,不知7800是个什么元件?你说滤波电容会不会有问题,该变频器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如按理论计算直流滤波电压应该是:380*1.414=537v,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7800是电压检测的,一启动就马上报欠压或频率上升到5赫兹左右就跳报警了,同7800关系不大,你查一下主电源大电容,你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楼主:
谢谢楼上!是22KW的,

网友A:
你是哪儿的

楼主:
我是杭州的.

网友A:
我也是杭州的,你打我电话吧13958171658,0571-88820936裘工

网友B:
慢慢变成广告帖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关注!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频器都会跳欠压故障?大概有十几台吧,因为我单位是一家印染公司,全都是用在定型机上,电控柜的周围环境温度也很高,是不是会和温度有关呢。还有请教ggkd,如启动电路会有故障应该查哪几个元件呢,该变频器的充电电阻型号是CA1342H12,50W3欧姆,如该电阻特性变差,会不会也有跳欠压的可能。

网友A:
TO:吴山书院
   你单位的变频器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该变频器的充电电阻型号是CA1342H12,50W3欧姆,你测量了没?充电电阻特性变差,好象不太可能,要么好,要么烧掉,如果测量后充电电阻的阻值变大很多,也有可能跳欠压,真心实意想帮你解决问题,请你同我联系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昨天测量了一下,其中就有一个是充电电阻开路了,后来把那个坏了的换了就好了,其他几台没发现开路现象,也没有拆下来测量过,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频器几乎都是在今年这个夏天里出现的毛病,再次向楼上hzzhee表示感谢!

网友A:
   估计你的变频器已到老化期,我司维修变频器相当专业,在杭州肖山,绍兴有较高的知名度,特别是有好多纺织印染厂,都在我公司定点维修,真心实意想帮你解决问题,请你同我联系,同时也真心实意想结交你这位朋友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到了老化期有这个可能,因为这批设备也差不多快有10年了,我是萧山的,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仔细的去查过,变频器都是控制循环风机的,每台定型机有16台风机,所以停掉几台问题也不算很大,有空了我再好好的去查一下,到时我再和你联系,谢谢!

楼主:
昨天我把负载拆了,变频器能正常运转到60赫兹而不跳,该变频器的主回路中没发现有接触器,只有充电电阻,主电路是不是靠可控硅来导通的,它是不是集成在整流桥内,如真的是由可控硅来控制,那么它会不会有可能三个中的其中一个坏了,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是的,主电路是靠可控硅来导通的,可控硅是集成在整流桥内,上电后可控硅导不导通可以测量的,有可能三个中的其中一个坏了,也可以用打耐压来判定可控硅的好坏,有不明白的可以打我电话

网友C:
把电路改一下就好了.看来你不是很懂的,可以打13738187805我来教你,不收钱的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对修变频器我的确不是很懂,还有我不知道其整流桥内的内部结构图是怎样的,应该怎样去测量,如何判断它的好坏?还望两位赐教。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在其充电电阻的两端之间有一根导线,这根导线是不是用来测温的?小弟才学浅博,勿笑。

网友D:
我有说明书,里面没原理图

网友E:
我也有30KW的报欠压,查了之后发现充电可控硅触发端子并联的一个电阻坏掉,只见一半,也不知道实际多大(只看到一个4字)后来参考小功率的是470,换上之后机器勉强可以用,不过一天还是会跳个一两次欠压,不知道电阻对不对?
望:吴山书院帮我看一下你的机器在CON8插头过去的一个电阻R125是不是标470?
也麻烦各为高手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地方的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拎壶冲在 2007-8-27 8:37: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有30KW的报欠压,查了之后发现充电可控硅触发端子并联的一个电阻坏掉,只见一半,也不知道实际多大(只看到…
--------------------------------------------------------------------------------------------我的变频器R125电阻是:330,即33欧姆,没有找到CON8插头。

楼主:
准备明天试机,好了我联系你.

网友F(2010-06-03):
7800的位号是什么,在那块板上

网友G(2010-12-18):
我公司一台变频器,型号FE-A540-11K-CH变频器送电后,ALARM指示灯亮,控制面板无显示,电机不转,或者电机转20秒自动跳闸,变频器无输出,且ALARM指示灯亮,请问怎么回事呀?

网友H(2012-12-31):
三菱变频器fr-a500故障欠压保护,不能复位,ALARM指示灯亮,而电源电压380伏正常。请问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I(2019-10-22):
引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友E在 2007-8-27 8:37:00...

470  47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