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及控制器求助

楼主(2007-08-19):
需要一个三轴机械手,行程约60*40*10cm,Z轴负载不超过2KG,
精度要求不高,有个0.2mm左右即可 运动速度也不高,最高20~30cm/s.
采用计算机控制,可自己编程。
求助:
1 有没有现成的机械部分可以买或者定制
2 相应的电机及控制器、控制卡选什么类型好。

要求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thks

网友A:
2、我觉得,步进电机应该够用。发脉冲的国产控制卡也可以很便宜。

网友B:
采用USB接口的三轴集成步进驱动系统,一头连PC,一头连步进电机。

网友C:
三个轴是直线机构还是旋转机构?做点对点定位,还是有路径控制?这些决定了控制器的复杂度。

楼主:
多谢三位。

to firstrazor:
三个轴是直线机构,需要有路径控制

另:因对机械不了解,有没有现成的机械运动部分?

网友C:
三个轴是直线机构的是最简单的Cartesian机械手,很多控制器都可以,甚至简易的CNC控制器也行,用G/M码编程。

网友D:
用现成的直线运动单元搭建好了!可以问问北京和利时电机。

网友B:
机械定制,咨询:0755-33643798杨

网友E:
在北京么?我们公司有样品,可以观看.三轴运动控制.13811104514.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F:
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www.gongkong.com/tech/download/include/14745.asp

网友G:
我这里也有你需要的产品,看你的要求不高,我的产品价格上应该比较有优势,如方便请联系010-89502338杨先生

网友H:
IAI机械手,3轴简单易用。

网友I:
我们有一两款外置的运动控制器,RS232或者USB和计算机连接,专门针对步进控制的,价格实惠,欢迎登陆www.lintron.com.cn,或者qq 49579631和我联系.

网友J:
可以联系我
电话:84287468-602

网友J:
北京的吗

网友K:
可以问问中达电通的数控加伺服用教导模式来做一系列的机械手动作

网友J:
我这边有现成的三轴
qq232973807

网友L(2008-11-07):
我们是专业做机械手电控系统,现在已经开发出三轴伺服的系统,请与我联系:QQ:264107175

网友M:
我们公司可以给你定做7轴联动,位置通过程序任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