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icon Unity系列的小型plc

楼主(2007-08-19):
modicon Unity系列的小型plc 有那些?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Unity平台目前只支持施耐德的Quantum、Premium和M340系列,在规格上都超出了"小型"的范畴

楼主:
那micro属于什么系列的呢?

网友A:
Micro就是Micro系列,Unity不是系列,只是一个软件平台,今后施耐德中高端系列的PLC都会基于此平台,这也算是资源的一个整合吧。
以前施耐德的PLC产品有Modicon旗下的Quantum、Compact(已停产)、Momentum等系列,编程软件是Concept;而TE旗下的Premium、Micro系列则使用PL7,各顾各的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施耐德在整合了Modicon和TE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后(Modicon今后只代表TE的高端自动化产品系列,不再作为品牌单独出现),将Unity软件作为未来PLC的统一平台(小型PLC可能不在此列),目前仅支持Quantum、Premium和M340三个中高端系列。至于Momentum和Micro作为成熟产品未来不会有多大的改进,所以继续沿用原来的平台就好了。小型的Twido系列现在继续使用TwidoSoft软件(国外已经开始使用TwidoSuit,不过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引入中国),至于最简单的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的编程软件ZelioSoft现在也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网友B(2009-10-10):
三楼,说的甚好!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