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画面

楼主(2007-08-19):
我用的西门子的200PLC   第一次用维纶的屏   不太会用   想建个报警屏   不知道怎么调用   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说详细一点,想做什么样的报警画面?

网友B(2009-02-06):
举例:元件——PLC控制,添加,设备类型VW,地址100;当需要切换画面时,将要切换的窗口号(如12)MOV_W给VW100,这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12画面,注意从12画面切换到其他画面时一定要更改VW100的值这样切换,否则VW100的值一直是12,你再想切换就切换不了了!反正VW100的值每变化一次就会切换到相应的画面。VW几都行!

网友C:
http://mysky.idshop.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