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上的电机轴承易坏的原因

楼主(2007-08-19):
本人实际经验:一:电机端盖和轴承配合过紧.
二:轴承和轴配合过紧/
三:装电机时清洁未做好/
四:轴承质量原因.
最容易发生轴承膛内损坏,造成轴承声音大,发热缺油烧坏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A:
安装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B:
还有一种,高低温轴承搞错.

网友C:
选用等级不相符.装配技术不规范等.

网友D:
  装配不规范,轴承质量差,选型错误,

网友E:
很多原因

网友F:
上述问题有几个关键点要把握:1、轴承的选用很重要,用选用正规的国企老牌厂家(虽然多数已被私营企业并吞)的产品。2、润滑油脂的选用和保管(油脂的盖在需要用时才打开,用后即盖好。我们考察了杭州、上海两家轴承厂,轴承的最后工序是加油脂,该加油室要达到无尘标准。)千万不能油面朝天。3、装配工艺要用合适的工具,各种拉拔器,和加热法(磁加热和油加热)装配轴承。至于公差配合,只要是正规厂都会在允许的范围内,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H(2008-02-13):
我们前进钢厂野蛮拆装很严重,损失惨重

网友I(2009-02-15):
能贴出烧坏轴承的照片吗?

网友J:
没有安装好如装偏了等

网友K:
还有一个,轴承台已经损坏,再更换轴承也是白搭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述问题有几个关键点要把握:1、轴承的选用很重要,用选用正规的国企老牌厂家(虽然多数已被私营企业并吞)的产品。2、润滑油脂的选用和保管(油脂的盖在需要用时才打开,用后即盖好。我们考察了杭州、上海两家轴承厂,轴承的最后工序是加油脂,该加油室要达到无尘标准。)千万不能油面朝天。3、装配工艺要用合适的工具,各种拉拔器,和加热法(磁加热和油加热)装配轴承。至于公差配合,只要是正规厂都会在允许的范围内,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L:
"""新装上的电机轴承易坏的原因 """,。。。。。,,工控网一些XX问问题的方式都特殊,呵呵,怎么叫"新装上的电机轴承易坏的原因 "------------真能扯淡,说你250装反了,或装的不正不就完了?------------我到青岛艾默生电机有限公司去过,人家那里一天新装4000台也没有见坏过---------怎么叫"新装上的电机轴承易坏的原因 "---------真是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