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士变频器GFF故障

楼主(2007-08-19):
变频器炸模块后,经过维修,,电源已经显示正常,
就是运行跳GFF,,请各位帮忙一下,根据我了解能士的变频器跟台达的是同一样的变频器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9-03-18):
您那故障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B:
很简单的,GFF是检测电流的,瞬间电流过高引起GFF的,也就是通常说的接地故障,查一下互感器的输出就能搞定,实在搞不定就找我咯,13922843361

网友C:
台达F变频送电时跳GFF,按复位键后运行正常,那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D:
台达F变频送电时跳GFF,按复位键后运行正常,那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前辈指导!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上电时测一下霍尔传感器和相连的运放电路。

网友E(2011-03-22):
能士变频器跳OFF是储存器有问题》》》》

      24c04的问题。。。。。。。13777590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