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VB的DDE时,是不是只能使用控件来操作????

楼主(2007-08-19):
   组态王与VB程序通过DDE进行数据交换时.
   见网上的例子,都是通过TextBox,Label控件,是不是组态王与VB程序里的动态数据交换只能通过控件来操作呢???
   我的情况是:VB程序要从下位机采集很多变量数据,因为分别是属于不同设备的属性值,我把每个设备都设成一个个变量了,用变量的属性来存这么多的数值.
   为了实现数据的共享,别的朋友和我说过,可以试试定义一大堆TextBox 来实现.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这样也许能行.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在组态王的控制程序中如果我要实现"开机"按钮操作命令,因为底层的数据通信是通过VB来实现的,这个命令应该是由VB程序来发出吧,这该用什么方法能使组态王中的"开机"命令先与VB通信(假若是用DDE方式的话)????再由VB传送"开机"命令字符串到下位机.
   请各位做过相关开发的教教小弟吧!!!

楼主:
由于下位机设备组态王驱动还不支持,所以中间用了VB采集程序,需要通过DDE从我自己开发的VB应用程序完成通信,并获得数据。

网友A(2007-11-20):
采用dde方式通讯的内容是通过三个标识名来约定的:
应用程序名(application)
主题(topic)
项目(item)
满足这三条的理论上都可以通讯的。

至于“开机”。组态王下发数据给vb,可以做为一个触发条件,至于vb那边怎么实现就是vb编程的事了。

网友B(2008-12-21):
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17-01-18):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用笨方法了,设置了很多文本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