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的设计

楼主(2007-08-19):
我们在搞一种自动打磨工艺品的流水线.要求在各指定点,进行不同角度的打磨.请大家给讨论讨论,谢谢!指定角度器件用那种好那?

网友A:
可以讨论,QQ:410465134,13318055158

网友B:
自动打磨工艺品?工艺品的话,岂不是形状完全没谱?砂光机有可以加工异形材料的,不过异到“工艺品”这个级别,不知该如何是好

网友C:
定角度分度,相当于定长运动,角度精度要求如何?伺服,步进都可能用得上。

网友D:
光用伺服好像还不好弄,要是外部另加个绝对值编码器做下反馈,效果会不会好呢?